想让图中部件90°定向旋转,求教简单的设计方法

楼主(2011-11-10):
因加工需要,想让图中部件90°定向旋转,求教简单的设计方法。

网友:
可以直接用分度盘。。

网友:
可用分割机构来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的两位的建议都很好。

网友:
方法有很多种啊,看要求
方法1:用伺服电机
方法2:用步进电机
方法3:用分割器
方法4:用气缸+单向轴承

网友:
简单的方法,找个圆盘打4个90度销孔做为固定盘.再做个活动盘把工件固定上去.每次转位插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