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套的选材和开油槽的深度大小,请教

楼主(2011-11-10):
如图,可以说是轴套也可以说是轴承内圈,规格是外径60mm内径50mm长60mm。
1,所开的油槽深度,我开的是50丝,宽度是3.5mm,还有横向的小油槽开的是20丝,宽度是1mm,不知道开的是否合理。我想知道这个在行业里面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和推理。
2,这种一般选用什么材质??要求高强度,高耐磨。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上的滑动轴承篇,会有很多收获,现在的这个方案似乎还不太成熟...

三个周向油槽可能不太好,承载能力会低一些

网友:
内部的周向油槽基本没有用,应为轴一转动 起来只有那3个油槽的地方有油,油在轴上分部不均匀。径向的要加大加深,这样才能容纳跟多的油,几十丝跟没有一样,孔要开在径向槽中间,我曾经干过美国波音公司的轴套就是那样的,外形尺寸四五十左右,油槽用6MM的球刀铣成R3。材料也是美国进口的,加工完还要回收的,用的是陂青铜的。

网友:
一般轴套类的开槽样式见图,至于选用什么材料,还要看使用环境,一般用高力黄铜和锡青铜即可,受较高冲击力的可用45钢之类的

网友:
磷青铜.磷是耐摩的.冲床都是磷青铜,做轴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