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导轨在重载工况下的“爬行”现象? 求教。

楼主(2011-11-10):
      现在手头有一台钢管平头倒棱机,在工进时“爬行”现象严重,造成倒棱时吃刀不稳,极易打刀,而且坡口面凹凸不平。

      机器概况:

伺服电机、滚珠丝杠传动。
导轨为V型轨和平轨。导轨衬板好像是胶木(很是疑惑为什么不用铜板)。
采用集中定时润滑,润滑油就是普通32#机械油。
上面为变速箱、刀盘等,总重约20多t。

机器结构简单 做工比较粗糙  傻大笨粗型

故障概况:
  快进工进都有爬行状况 ,快进时一蹦一蹦地往前走 ,
工进时用百分表打:先是近半分钟的时间箱体不动,但伺服电机在转,然后看到表针突然转了将近一圈,后面就是30-70丝一下下地往前蹦。
机器买来就有这问题,后来厂家做过两次刮研 ,有好转 ,但最近又这样了 ,工进不稳经常打刀,而且坡口表面质量很差。

    请各位前辈给分析分析原因,有没有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最近快让这个东西愁死了

网友:
都是丝杆在受力,阻力就很大,下面要有重载轴承滑轨托着才可以,要不然丝杆没多长时间就拉了

网友:
32#机械油你们都在用,真服了你们。首先把导轨润滑油换成导轨油再说。如果再爬行可以考虑加装卸重轮。

网友(点评):
卸重轮是什么 起到支撑作用吗? 就好比20吨的重量,卸重轮承担10t,导轨承担10t?

网友A:
上面的重量太大了,力全部在导轨和丝杠上,加润滑或者卸重轮。。。

网友:
胎带来的毛病,不好解决啊!

网友(点评):
是啊 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重量太大了,力全部在导轨和丝杠上,加润滑或者卸重轮。。。

小弟才疏学浅,请问什么卸重轮啊?

网友(点评):
关于叫法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起到承力作用的轮子,与导轨表面与最高点相切,使导轨减掉一部分重量……

网友:
应该是丝杆

网友:
从油品的角度来看,水平导轨一般选择68号导轨油,垂直导轨选择220号导轨油。

网友(点评):
谢谢了 正考虑换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