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机子,买的价格是2.5万,车斜线的时候有台阶

楼主(2011-11-10):
旧机子,买的价格是2.5万,6140,他车斜线的时候有台阶,不知道什么问题,丝杆什么的都换了没用,系统980TDB的。

网友:
哪里生产的,啥牌子

网友:
水货了挖。。。。

网友:
找他 退货。。。。。。。。。

网友:
有台阶,最主要的原因有:1)X轴和Z轴的拖板配合间隙过大;2)X轴或Z轴轴承损坏。估计第二种可能性较大,判断的方法是:关机后,用手转动两轴丝杆如果有别劲或打勒现象,更换轴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