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购了一批镀铜的焊接螺钉,出问题了!

楼主(2011-11-10):
我司购了一批镀铜的焊接螺钉,进料时没有针对表面处理做检验,现在用到产品上去和溶剂起了反应镀铜全部脱落了,因是在产品内部空间比较小不易返工,市面上多数修补的是漆没有了原本的导电性能。不能报废因产品本身价值蛮高且数量多。求急救!

网友:
把螺钉全拆下来,找个电镀小厂,再镀铜试试??

我这边是做通讯产品的,以前有种谐振杆,也是因为生产厂家质量不过关,返修又来不及,找了家小厂重新镀银,效果还行,我想重新镀铜应该也是可以的

至于镀铜层的保护,因为电镀我不是很专业,你可以在重镀的时候问问人家,如何保护电镀层,我记得有专门的工艺的

网友:
马上进一批合格的螺丝去更换下

楼主:
问题补充:是焊接螺钉,是在产品展开时候用螺柱焊机打上去的,现在折弯焊接成型了,就是想办法弄下来也没有办法在弄上去,空间小

网友:
哈哈 ,必要的的检验,工艺,还是要有的,原来在军工厂做的时候,必须按工艺走,就是认为可行也要以一级级上报,批了才能执行。现在在私企打工,好多不适应,田里走来一个光鲜脸,都把你批的一塌糊涂,讲究的是效率,老板省钱了就高兴。这擦屁股的事情找到你了。搞点导电漆忽悠忽悠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补充:是焊接螺钉,是在产品展开时候用螺柱焊机打上去的,现在折弯焊接成型了,就是想办法弄下来也没有 ...

那个叫压铆螺钉,我大致明白了,镀铜压铆螺钉我们经常用。空间太小,有一个办法,有一种东西叫作手动压铆机,外形大小差不多就是一个大力钳,五金市场上很常见的工具。这东西就是专门用来修补压铆螺钉的。

这个工具既可压铆也能拆卸。把你设备上的模块装置全拆了,用这种手动压铆机重新压铆,绝对可行。

网友:
楼主说的是种焊螺钉吧,用螺柱焊接焊上去的,不容易取下来,就算取下来了,零件也有点变形

网友:
楼主,能否说一下原因是什么?怎么避免,要做何表面检验,供大伙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
这回可麻烦了,还真是个问题,吃一堑长一智吧,下回注意吧。

楼主(2011-12-25):
当时生产出来赶上放假,为了防止产品生锈,在产品上喷的水性防锈剂,谁知道水性防锈剂的PH值太高,导致与焊接螺钉产生了化学反应,导致了这个结果,经过多方询问在广州找了一种铜色导电油漆喷上去解决了

网友:
压铆螺钉和焊接螺钉时不一样的  看外形也区别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