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刀架怎么设置刀号怎么改刀补

楼主(2011-11-10):
如题!排刀装上去后 怎么设置刀号 怎么修改刀补 改了1把是不是别的都改了

网友:
走心机么?只有走心机用左右或者上下排列的排刀刀架的。刀号是机床设定的,不好改。刀补号遵从四位刀具编码形式,前两位刀具号,后两位补偿号。一把刀可以有不止一个补偿号。

网友:
纵切机?刀补都是独立的,对好刀后直接输入补偿值就可以了,有几把刀就设几个刀号~~

网友:
可以设置T0102 T0103 T0104.1号刀2号刀补

网友:
设101   ,102   103   104   ,刀补,001    002     003按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