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左刀架和后刀架编程什么编的

楼主(2011-11-10):
谁能编1个刀架在左边 主轴在右边的程序 和后刀架的程序给我看看啊 !简单的程序就行了 我搞明白如果确定XZ的正负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是一样的   你把X   Z的正方向   弄对  就可以了

网友(2012-01-15):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主轴的转向要考虑一下

网友:
我也想看,哪个人发个

网友:
不管什么数控车都一样   刀具接近工件的方向为负方向

网友:
我还没见过这数控了。。。。

网友:
我也没见过,楼主发个图瞧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