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耕机上装刀片的轴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1-11-10):
亲戚家的旋耕机装刀片的轴上面的刀架需要更换焊接,我部知道是什么材质,没办法动手,大虾们说说是什么材质?
球墨铸铁?铸钢?

网友:
A3空心管,两头用45﹟的轴焊上的

网友:
A3空心管,两头用45﹟的轴焊上的-

楼主:
对了,A3钢不是相当于现在的20号钢吗?有一根轴断了,但我看断口怎么像铸铁或铸钢什么的?

网友:
你说的是焊接在轴上的固定刀片的零件吧,那个叫刀库,是铸钢件。

网友A:
是褐色的刀轴还是绿色的刀库,刀库是精密铸钢的,刀轴是A3管,也由用二手石油钻杆的。

网友(2013-09-09):
谢谢我也得到了分享

网友(2014-04-13):
看看大家的回复,学习下

网友(2014-07-20):
引用 网友A:
是褐色的刀轴还是绿色的刀库,刀库是精密铸钢的,刀轴是A3管,也由用二手石油钻杆的。

石油钻杆不能用,材质太差。

网友(2014-08-29):
现在管轴应该是Q235A或者该材质的系列品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