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相贯线的面车削加工工装

楼主(2011-11-10):
管子直径尺寸不同,90度正交(如三通),管子头的相贯线如何车削,请高手指点相关工装,谢谢

网友:
那相贯线不规则,单件的话打磨算了,批量的一般铣床,再焊接

网友(2012-03-01):
我知道有相贯线切割机。要用车床车,我想有难度。等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