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mm厚钢板,钻大孔工装

楼主(2011-11-10):
孔的直径不同,在100以上,在钻床上加工,求助用什么方法解决,材料厚4MM

网友:
买个有锯齿的套料钻,直接切孔,也可以做这个东西,用弹簧钢,淬火,

网友:
可以多个装夹在一起钻,免得变形

网友:
可以用夹头夹个镗孔刀,加工的孔大于100可能会震动,镗孔刀杆粗点,镗孔刀磨尖一点,尽量减少刀具与材料的接触面积。6 H' w' G% ~, s3 K) A
不知道这方法行不行。

网友:
用过孔锯吗?算好扭矩,就可以。不过孔太大,板太厚对孔锯要求就高了,还是别自己做了,买现成的吧

网友:
4毫米厚,直接冲压不行吗?

网友:
这样的孔一般精度不高,用个割规直接火焰切割算了,在钻床上做个工装也行,类似于打孔器不过效率很低还得用大一点的钻床。用冲床的话冲裁力很大,需要200吨的压力机,料大的话还有可能喉深不够。如果在设备不多的工地上,还是用乙炔切割或等离子切割吧

网友:
多个板点焊在一起 线切割不久搞定了

网友:
需要加工的东西有多少?东西有多大?

网友(2013-08-01):
你哪里的啊 给我加工就可以了  冲孔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