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对刀一直都觉得不好对,谁有什么好的方法给介绍下,在这里先谢谢了啊!

楼主(2011-11-10):
由于这个方面把自己搞的太郁闷了!希望有楼主给说几个方法,我好学习学习啊!谢谢指教!

网友A:
多练习就好了,各种床子对刀都差不多的,选好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练习就好了,各种床子对刀都差不多的,选好参考点

一般都用什么方法!!!!!!!!!!?

网友:
各种床子对刀都差不多的,选好参考点.弄清楚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都用什么方法!!!!!!!!!!?

试切法对刀。。。。。。。

网友:
也要看你有没有用一些辅助工具呀,如果是用激光你就多省心了!什么都得手动的话那就看看零件的加工精度,精加工会麻烦点需认真小心对待!

网友:
简单的很,大概碰到工件,输入大概测量值,再在刀补里留多点余量,加工出后量一下尺寸,差多少刀补里就补多少

网友:
z 基本碰到就行了  x  车出量一下输个值就好了  一般数控车都这样对的   如果所有刀z方向都在一个点 就用工件移

网友:
批量的话就用夹具了。一次对刀解决问题。别的也没有什么办法。多练习吧!毕竟是数控车。要是数控铣就好了,你用天津生产的天工试试。自动对刀爽死你。

网友:
那就找机床坐标中心 和工件坐标中心么···

网友:
试切法不是很常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切法对刀。。。。。。。

多谢了!!!!!!!!!!!!!1

网友:
有分中棒的。z轴就靠把

网友:
车床还是铣床?最好用模拟软件先练练

网友:
顶8楼的    基本就是这么对的  时间长了  经验就出来了

网友:
试切法对刀不是一次就可以完全对准的。
加工精度越高,就需要更多次数的试切。
这是由于在加工中,工件不可避免的产生一定的弹性形变而造成误差。

比如,我们要加工一个工件到20.34
第一次试切对刀,测量值为22.34.于是我们在刀补中输入22.34.
然后再定点试切一次,比如车刀22.0 然后测量一下,比如测量值为22.04,那么在刀补中再U-0.2一下。

不论干什么活儿,最好都先做一个合格的量规。

网友(2011-12-26):
用试切法,多练习,熟能生巧啊。。。。。。。。。。。。。。。。。。。。

网友:
G50对刀一般都不用了。都是试切对刀或回参考点对刀。
不会对刀是一回事,对不好刀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
多练习一下就可以,选惨考点

网友:
对刀应该很容易 ,不需要太精确,可以差不多对下留点余量试加工一件

网友(2012-02-03):
车床一般用试切对刀比较多,铣床一般用杠杆表对刀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