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让电机转过一定路程自己停下来,除了用程序

楼主(2011-11-10):
怎么样让电机转过一定路程自己停下来,除了用程序。

请教,谢谢。

网友:
机构设置编码器可以吗?

楼主:
这个没用过,下次去试试,谢谢了!有没有比这个简单的?求简单!

网友A:
要看你的停靠精度了! 要不同的方式来控制

网友B:
编码器是一个,也可以装个感应开关,到了位置,感应到不就有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停靠精度了! 要不同的方式来控制

精度要求不高的,家用的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是一个,也可以装个感应开关,到了位置,感应到不就有信号了

有没有什么机构可以解决的?求可以少用信号

网友:
不用软件就是硬件喽,电机是带什么的?总归要减速加载吧,在加载的地方用时间继电器或行程开关。

网友C:
机械定时断电+刹车,能实现!

网友:
延时继电器,行程开关
找到合适的触发条件再合理选用。

网友:
用开关量控制就好!不用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定时断电+刹车,能实现!

定时断电怎么定啊?这个似乎不错

网友:
多远距离啊  近的话用限位开关就可以啊

网友:
用离合器也可以实现。。。

网友:
用行程开关不就行了 ,方便便宜

网友D:
用铜片做触电开关,电机轴上装一带缺口的圆盘,转到位置后触电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铜片做触电开关,电机轴上装一带缺口的圆盘,转到位置后触电松开,

这个简单有方便,很有用!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铜片做触电开关,电机轴上装一带缺口的圆盘,转到位置后触电松开,

那要是行程比较大,点击不止一个整转怎么办啊?

网友:
要是你只要控制几个固定点 直接用行程开关,如果要用到不同的地方 可以做定速定时 ,也可以做一个圆盘 割除多个槽用计数器计数槽数来断电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行程比较大,点击不止一个整转怎么办啊?

那就要加减速了,这个还要看你的转速啊成本之类的综合来看的,要是塑料齿轮的话,减速齿轮加铜片触点的成本几块钱吧,光电开关或者霍尔传感器计数便宜的十几块也能搞定了,看你的量啊,转速啊,工作强度啊之类的综合考虑吧

网友:
16楼的原理和汽车的雨刮器似乎类似!

网友:
要是精度不高,电机搞个正反转,碰到行程开关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控制电源啊  转到一定路程就触发断电

网友:
用接近开关、行程开关

网友:
延时继电器,行程开关

网友(2011-12-17):
这个比较简单,加个凸轮,凸轮随动开关来让电机通电保持,到凸轮凹的位置自然断电停机

网友:
行程开关就行

其实就是一个行程开关,安装在线路上,没有什么难的,动手做吧

网友:
精度不高可以用时间控制

网友:
限位开关

网友:
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
用铜片也挺好的,自己搞发明创作呀。

网友:
应该用继电器就行了,这个东西应该不难

网友:
问题挺笼统

网友:
不用程序控制达不到精度的
不需要精度就用限位开关

网友:
步进电机可以吗?

网友(2012-07-26):
放一个位置开关

网友:
电机是怎么运行的呀?带的是什么?时间继电器或者限位开关等等,再就是步进电机。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电机的运行情况?

网友:
把电机的另一跟线接在断开的两个铁片上啊(铁片接电)

网友:
精度呢  你指的不用程序  就是不用PLC吧  如果是这个  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行程比较大,点击不止一个整转怎么办啊?

装个丝杠带个螺母,后面的结构,用行程开关可以,用螺母直接导电也可,正反转都能停了。

网友:
对电源进行控制,定时器,到时间自动断电

网友:

行程开关限位

网友:
设计一个离合器

网友:
装个接近开关  在电机输出轮安装 位置感应块   极简单的继电器电路,

网友:
如果精度有点高的话,用光电传感器就可以。如果没什么太高的精度要求,用时间继电器加上一个刹车装置应该可以。

网友:
上行程开关吧

网友:
装个感应开关

网友:
弄个限位的东西呗

网友:
建议楼主把你所需的工况说详细一点,你所需的功能各个节点的状态,这样才好去考虑怎么来配置

网友:
最好的的办法:时间继电器加刹车装置。

网友:
一个是通过感应器   另一个通过螺杆带动物体移动,然后通过行程开关来控制电机

网友:
这个必须用感应器的。

网友:
用编码器实现

网友:
不知道光电传感器可不可以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
用电机轴绕绳子,几圈后绳子拉直,拉断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行程比较大,点击不止一个整转怎么办啊?

可以尝试用角位移,编码器实现,就是记个数,或者是转换成时间,计时器,

网友(2024-03-15):
谢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
使用电磁制动电机,电磁制动线路加延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