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无处不在,只是我们缺少发现和思考

楼主(2011-11-10):
最近杭州老是下雨,每天到教学楼去上课,楼梯地板上老是湿漉漉的,而且很脏,看见阿姨天天在那里拖地,于是就想到为什么我们不能设计一个像厕所里面的烘干机一样的东西,在我们进教学楼前将我们脚上的水吹干,那样底面就不会有水,又不会弄脏地面了。回到寝室我用吹风机对着湿漉漉的鞋子吹,发现要好几分钟才能吹干鞋子上水。

各位前辈,大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机械在我们生活无处不在,只是我们缺少能去发现,去思考。

网友A:
建议您改为抽风试一下

网友B:
用"热锅上的蚂蚁"的方法,可能行

网友C:
原来我有个想法:就是搞个一定长度的地毯,这种地毯在脚板踩上去的时候产生一种化学物质粘在鞋底,这样就可以防止鞋底灰尘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改为抽风试一下

谢谢回复
可是这样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热锅上的蚂蚁"的方法,可能行

谢谢回复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点评):
锅太热了,蚂蚁只能直换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我有个想法:就是搞个一定长度的地毯,这种地毯在脚板踩上去的时候产生一种化学物质粘在鞋底,这样就可 ...

谢谢回复!
…………

网友:
走来走去的人那么多,做出来用得话耗电量肯定惊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

在地毯上走脚上的泥和水太多了也不行,最好在进门处设置一类似象电动刷鞋机的功能设备除去脚上的水和泥。

网友:
我在沃尔玛超市门口见过一种,像毛毯一样布条塞在铁板的矩形槽里,不知道铁板下面有没有抽风机,但头顶有风吹。
你可以试一试把鞋底的水随便檫一下,然后再吹。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好,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
学日本那样的,进屋换鞋。你没法保证完全把鞋底烘干的话就只有这个办法。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
可以好好的思考思考。很有前途的产品。

网友:
让阿姨勤换一下荡鞋的布就可以了

网友:
科技改变生活,诚信铸就财富
如果都缺失了 就没得说了

网友:
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命题哦!!

网友:
有意思的问题~或者可以做一个吸水海绵之类的东西,像电梯一样自动滚动,吸水后自动挤压排水

网友:
就算有的话也是价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