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普通车床、钻床在铝板加工直径30的孔?在没有30钻头的情况下

楼主(2011-11-10):
怎么样用普通车床、钻床在铝板加工直径30的孔?在没有30钻头的情况下。

网友:
铝板的厚度是多少?是通孔还是盲孔?

网友A:
办法太多了,关键在于你怎么把铝板放在车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法太多了,关键在于你怎么把铝板放在车床上

办法很简单的。有种俗称“花盘”的东西,是车床的标准附件吧。至少厂里以前的一台616配的。拿它就可以装夹不规则的工件。具体形状是个圆的,上面有8等分的槽,螺丝插槽里把工件固定好,找正了位置就好加工了。

网友:
普车加工,用花盘加工打压板,画中心线,找正用钻头钻,在用刀子镗孔,。办法还有好多,也是在普车上做,把刀架拆掉,装上虎钳,把要加工的铝板夹好,画上中心线找正,用机床头部锥桶套上合适的钻头,开机床转起来钻铝板孔,后在锥通上装浮动镗刀镗孔就可以了,后面这中方法加工油点麻烦

网友:
东西不大的话装四爪就可以了,用车床车出来

网友:
你问的是怎么钻30的孔,而不是怎么装夹吧

网友:
镗喽!
没30钻头当然只能是镗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太多了,关键在于你怎么把铝板放在车床上

是的,就是怎么装上去

网友:
不好意思,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国外,没有上线。不知道你的铝板是什么尺寸和手头是什么型号车床;有两种方法可供参考:1.零件不大,以孔的中心为旋转轴线在车床上可以转开,就用四爪卡盘或花盘装夹镗孔就是了。2.零件太大车床转不开,就想法把工件固定在刀架上,镗刀装在卡盘上镗孔,当然这样麻烦一些,只有没办法时才用

网友:
楼主没有钻头,找个铣刀磨磨改下。可以当钻头用

网友:
超顶楼上的 楼上的牛人

网友:
在钻床上也可以镗孔,做一镗杆即可。

网友:
铝板就用端面切槽刀,高速,加点煤油,有尺寸和光洁度要求的话留量再来一刀

网友B:
上面的大侠都说过好多方法了,都觉得很好,不过我就在想,为啥不能买一把30的钻头,难道在南北极还是金融危机做刀具的都倒闭了呀??

网友:
                       楼上正解     为何呢

网友:
没有给出具体尺寸,我们都是在瞎聊。

网友(2012-02-12):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大侠都说过好多方法了,都觉得很好,不过我就在想,为啥不能买一把30的钻头,难道在南北极还是金融危 ...

钻头恐怕是没有了,开孔器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