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设备手动驱动和电机驱动切换?

楼主(2011-11-11):
   我现在要做一台设备,要求能进行手动驱动和电动驱动。基本结成是电机带动联轴器+变速箱+负载,我要在联轴器与变速箱中间加入一组电动驱动,但要能实现和手动自锁。请问有谁能说一说吗?

网友:
请问你那电动驱动在设备上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设备是一台扭矩测试仪,电动是用于给系统一个恒定的低转速,而手动是为了更精确进行检测,速度可手控而且更慢。

网友:
将电机风扇侧加长,安一个小齿轮。再用一个手柄加一个大齿轮(可以离合)来驱动。

网友(2012-08-04):
您好,我也正想设计这样的切换机构,请问您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下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