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关于系统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1-11-11):
各位大侠来谈谈法兰克的系统变量,交流交流…用法什么之类的,我有说明书,也能简单的使用一些。但是总感觉这里面门路多…希望大家多谈谈

楼主:
尾坐和卡爪系统怎么检测的,有相关的系统变量么…我做的一个子程序因为要打中心孔就需要检测顶针是否顶出,避免撞车…希望大侠们指点

楼主:
顶…顶…不能沉了,大家多侃侃

网友A:
你说的东西没有对应的系统变量。顶针的位置直接用IO来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东西没有对应的系统变量。顶针的位置直接用IO来做就可以了。

能说具体点不,怎么使用什么系统,最好能具体编个程序出来

楼主:
怎么没人来说说,不说问题说说其它的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不,怎么使用什么系统,最好能具体编个程序出来

用接近开关来做,在PMC里处理。触发开关后接通某一信号(梯形图里处理),这个信号与程序通过M代码联系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接近开关来做,在PMC里处理。触发开关后接通某一信号(梯形图里处理),这个信号与程序通过M代码联系起 ...

系统有进退顶针的M代码,好像没有接近开关,因为执行M代码后有个延时…PMC不会弄,还要学习呀!谢了…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接近开关来做,在PMC里处理。触发开关后接通某一信号(梯形图里处理),这个信号与程序通过M代码联系起 ...

做梯图是属于哪个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梯图是属于哪个专业?

这个。。。应该算是自动化吧,学习PLC之类的应该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