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冲压的热熔机,求隔热400度材料

楼主(2011-11-11):
我现在要做一个冲压的热熔机,上面汽缸,下面是加热到400度的冲头,没什么压力,只要冲下去碰到塑料熔化就行.
关键汽缸密封圈400度会熔化,现在在汽缸和冲头中间加个连接件,要求隔热就行.可以加工,攻丝.有这样的材料吗
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石棉板.在那个接头那里不可以。你得离你热源近的地方隔热,

网友A:
用石棉或陶瓷,另外最好还是在气缸与冲头中间的接头上接通冷却水,主动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石棉或陶瓷,另外最好还是在气缸与冲头中间的接头上接通冷却水,主动降温

陶瓷不好加工吧?石棉包包吗?胶木棒可以吗,或者环氧玻纤棒等,主要可以车加工

网友(点评):
胶木和电木是能耐400度的温,但变形挺大,还导热,并不是好的隔热材料,最好还是通冷却水,这个会比较长久

楼主:
引用 楼主:
陶瓷不好加工吧?石棉包包吗?胶木棒可以吗,或者环氧玻纤棒等,主要可以车加工

恩好,谢谢

网友(2012-02-22):
你好,我公司-太仓力达莱特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耐热非金属材料的,原理就是用芳香聚酰胺纤维含浸改性酚醛树脂后进行热层压,然后再进行机械加工!特点是耐高温隔热耐磨损绝缘机械加工性好不容易变形等等!有需要请联系我,可以先试样!李健,15850265099

网友(2012-07-03):
米思密不是有卖的吗

网友:
试试云母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