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购买步进电机等标准件问题

楼主(2011-11-11):
如果我在步进电机上看到了型号,我就按这个型号去购买的话,供应商会不会连同这个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一齐给我?以此类推,象何服电机、传感器等也需要驱动器的呢?

网友:
肯定没有问题。你只要记下型号,报过去。

网友(2012-02-23):
对于同一型号的步进电机,一般会有多种驱动器(差别在工作电压、峰值电流、细分数等等)供你选择,所以即使供应商送你,你也得首先确定驱动器型号,这个在网站上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