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图 工装如何设计

楼主(2011-11-11):
红色线条为需要加工尺寸(油槽)距中心位置度误差在±0.05背面有两个螺纹孔打算利用底孔 做销控定位
然后以¢45外圆压紧;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图纸没看清楚 不过用螺丝孔定位不太合理 应该以基准面+基准孔 定位

网友:
螺孔在攻丝前的底孔可以加工成工艺定位孔

网友:
其实没看懂,有点复杂

楼主:
考虑了一面两孔定位 上面还需要一个压板压紧力
总感觉方案不太好 (想在压板上面做些改动)
想听听其他建议

网友:
根据外形线切割,再一切二,以地平面为基准,放精密台虎钳装夹,上加工中心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