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B求扭力控制解决方案,请教

楼主(2011-11-11):
工厂有100个旋转磨具,需用一个控制装置来控制这100个磨具扭矩。100个扭矩需相等,在生产过程中需调节扭矩,这100个扭矩同时变大或变小,目前用的是电磁控制装置,但此方法很难精确控制扭矩,在调节过程中会有大有小。请达人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补充说明:扭矩范围大概在0.5-3N/M;大一点或小一点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100个扭矩要相等

网友:
在轴里面装扭力传感器,能精准的测量扭矩,PLC里面能控制

网友:
电磁控制的原理是不是内似与电机啊?

网友:
你看是否可以这样
M=F*D,在这里面你可以把D确定死,第一步减少误差
第二步,你那应该是液压控制的旋转模,误差大多也因为压力而有偏差,你可以减小D值,那么dm~dF*D,进一步减小误差
第三步,使用扭矩传感器进行反馈控制。旋转扭矩,为了检测旋转扭矩传统使用较多的是扭转角相位差式传感器,如果老板大方的话就买个高精度的扭矩传感器。在轴(任何物体都是有一定弹性和变形的,方便你理解)的两端安装着两组齿数、形状及安装角度完全相同的齿轮,在齿轮的外侧各安装着一只接近(磁或光)传感器。当弹性轴旋转时,这两组传感器就可以测量出两组脉冲波,比较这两组脉冲波的前后沿的相位差就可以计算出弹性轴所承受的扭矩量...通过反馈来控制动力机构部分。但是你这有一百组,要控制的话成本就有点高了,呵呵
总之,如果能再前面两组尽量控制在这个范围内的话就不用第三种更精确的控制了。或者你也可以控制几个变差较大的旋转轴,通过系统设置来控制那几个变差较大的...

网友:
100个扭矩,数量太多了,成本不菲啊。

楼主先说说你如何电磁控制的?

我估计要用机+电的方式进行综合控制,不然光安装这么多传感器成本就受不了

楼主:
二楼的方法理论上应该可行,用PLC控制的话我的电磁装置还需要电流来调节,这样PLC的点数又加了一倍,这样算下来要多高的成本啊?有没有人知道的说一下啊?太高了估计做不下来

网友:
如果有气源,用100个气动马达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