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编程方式减少零件变形

楼主(2011-11-11):
在数控或激光加工中,零件变形是很常见的,但是改变编程方式是可以减少或消除变形;
例如:在冲加工中可以用切边加微连接的方式代替破碎减少变形;
激光中可以减小功率或提高速度来减少过烧等。

网友:
改变功率,提高速度跟编程有什么关系?

网友:
没见过激光,都说影响变形,我就想知道能影响到什么程度?

网友:
无论数冲加工还是激光切割导致的产品变形,我认为百分之七八十的原因都是材料自身问题。网孔加工另当别论。
其次就是数冲模具的状态,强行使用磨损比较严重的模具在冲切加工中往往会拖泥带水,影响产品质量甚至损坏机床制造危险。
激光切割不很熟悉。减小切割功率或增加加工速度确实可以减少因过烧产生的变形,但前提是必须保证切割质量。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人的问题。这一点不多说,大家都明白~~

网友:
切割变形,主要是板材质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