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嘴吹能吹通吗?

楼主(2011-11-11):
各位大仙,请教一问题:
温度6度左右,一通经8.管长为2米的胶管里充满油。油型号L-HM46。我用嘴吹能吹通吗?
我没经验,刚开始吹不动,后来吹通了。有这么大的阻力吗?求指教。

网友:
嘿嘿,你要是用吸的话,效果会更好

网友:
看黏度,不一定,齿轮油可以吹,黏度高的,吹不动,假如是干油,完全不行

网友:
路过,无聊一下,让吹牛大王来吹,粘度再高也不在话下

网友:
如果吹揚程2米, 更難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是把液压油当水看待了。小瞧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