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难题,unc 6-32丝锥,

楼主(2011-11-11):
产品材质是316,要求底孔2.75-2.8,标准是2.85,
现在用普通直槽丝锥,容易断。
想用先端,挤压,螺旋,不知道哪个合适,望指教。

现在想到就是分2次攻,头攻用底径小一点的攻,2攻用标准的攻,不知道行不行,会不会烂牙?

网友:
标准是2.85  你要做到2.75  不是很好搞   用下挤压的不行  肯定会断   试试先端的把 速度慢点加点攻丝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