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中0层的问题!

楼主(2011-11-11):
请帮忙解决:
CAD中0层的含义,平时怎么应用?

网友:
我也不知道,顶一下,希望高手解决!!

网友:
autoCAD当中使用0层来定义块~~~

网友:
具体是什么含义我也不清楚……………………求解答~~~~~

网友:
不清楚,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o层可以用于建造块,保存。以后插入时,包括颜色宽度等就会随你当前图层的一样,很方便的!

网友:
o层一般都用来定义块的,好处是一旦调用定义的块,它的属性跟当前的线型是一样的,比较方便

网友:
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0层什么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楼主:
有的说0层尽量不要用,说是建块或者其他用途,并且建议说作图地话尽量不要用0层,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知道0层可以用,就是想探个究竟而已,有哪位好汉帮帮忙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