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钣金高手,这个工件好折弯吗?

楼主(2011-11-11):
  想问钣金高手一下,这个工件好折弯吗?
  是用SolidWorks直接做出来的,不知到好不好加工?工件是选择3mm的不锈钢板,主要是尾部的叠层,尺寸有12mm。另外,折弯内角一般选择多少?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说还是好折的,折弯内角一般是最小按照一个板厚,尾部需要折弯之后再压扁,中间的155度弯角需要自己做刀口。

网友(点评):
谢谢你!就主要是对尾部的加工工艺及流程不清楚!听你这样一说,茅塞顿开,折弯后再压扁不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呵呵,这只是一种方法。其实如果量比较大的话,应该是做滚压比较好。

网友:
这个件对钣金来说是小儿科啦,数控折弯机就可以搞定了,折弯内圆角按R2.5-r3都行,就看你的材料质量啦,不同厂家的材料折出来也会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好像我看了资料是根据板厚来定折弯内角的,1--2MM的折弯内角是0.2,3--6MM的折弯内角是0.5!

网友:
压平需要的压力很大,需要用大折弯机!其他地方太容易了!

网友:
这个 算一般的工件   最后压死边 是 先这一个30度左右的角  在压平 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工件有多长呢?如果比较长的话,需要有很大折弯能力的机床,否则双折边部分压不好。另外还需考虑双折边部分有没有从外部开裂的可能性。要用好板子,不然一定开裂……

网友:
很常见的折弯零件,通常只要考虑压死边的长度不要太小就行.

网友:
折弯内角我一般用0.1-0.5

网友:
不知此工件的宽度,如果不超过1000毫米,可先折弯60度,选一下锐角刀。再用30或40吨的液压机压扁,但应注意,可能由于半径太小,会出现开裂,合理选取金属板材的压延方向。其他常规加工即可。

网友:
3mm的压平压力是要很大了,真没有压过。但是应该有办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