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铝板机械镜面效果加工

楼主(2011-11-12):
大虾,好!
       我司目前在制作产品很都为铝面机械镜面加工,但制作出产品镜面效果不佳。
  先汇报一下我产品状况:
   1、加工刀具使用PCD刀具。
   2、铝材选用5052或1100铝。
   3、设备最高转速为20000转。
   4、使用乳化液冷却。
  制作出效果底部均有刀纹问题,是否我司加工方法有误,请指教。

网友:
那是振动造成的,检查主轴跳动,加强刀杆刚性

网友:
刀具是刀粒还是刀片?
加工时在高速作用下,夹具是否会有轻微震动?
5xxx,1xxxx系的铝件材料较软,黏附性好,需要查看刀具上是否有铝屑。

网友:
最好先别怀疑机床问题。

楼主:
是否因设备转速打太快导致的?
不过生产中我的转速打过4000转一样存在此问题,不过我还是先进行检测一下主轴的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