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通的电磁阀,单电控和双电控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1-11-12):
请教一下,两位五通的电磁阀,单电控和双电控的区别是什么?应用场合怎么区分?接线方式是什么?

网友:
最经常用的就是单电的一头的,因为接气的P段与A段是通的,大多数情况下通电B段与P 段通,完成换向动作,带双电的应该是三位的多一些,这个的确看得少,明天研究一下

网友A:
单控的话,气缸只能停留两个位置, 双控的话气缸可以停留三个位置,双控电磁阀有几种
中封,在中位的时候,气缸两个腔是封闭住的,外力移动不了气缸(中位的意思,就是两头的线圈都不得电)
中泄,在中位的时候,气缸两个腔是和大气相连的,气缸可以被外力任意拖动
好像还有一个的,忘了,查查样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控的话,气缸只能停留两个位置, 双控的话气缸可以停留三个位置,双控电磁阀有几种
中封,在中位的时候, ...

还有一种叫中压阀,对两边通气的,使用压力不大的时候,很少会使用到,常用的是中封阀和中泄阀。

网友:
还没注意这个啊!经常装。。。。。

网友(2011-12-13):
两位五通就是只有两个位置,不在这头就在另一头。单控就是只有一个电磁线圈,通电的时候在这头,断电的时候回去另一头。双控就是两个线圈,其中一个线圈通电时,阀芯在这头,断电后保持。另一个线圈通电,阀芯去另一头,断电保持。
就是说单控的有一半的时间线圈要通电,双控的只要通一下电就可以断开。

网友(点评):
单控的有一半的时间线圈要通电,双控的只要通一下电就可以断开。

网友(点评):
就是说单控的要想保持住,就要一直通电。双控的就不用。

网友(2022-09-19):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