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产品的锻造工艺

楼主(2011-11-12):
请问这样的接头的锻造工艺最快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采用什么样的设备,中频加热炉的价格多少,表面处理用喷丸好还是抛丸好,还是喷砂好呢,用哪种设备,价格多少钱呢?

网友:
一般小件不太好悬挂定位的用喷砂,比较大的件用喷丸吧。

楼主:
谢谢,能具体讲下如何喷沙吗,我是外行

网友:
喷砂和抛丸不一样吗,楼上的兄弟?

网友:
你好,你可以设计滚滚筒来清除氧化皮、

网友:
好奇   高手指点

网友:
想问下具体那一种滚筒?能举例说下具体型号吗?

网友A(2011-12-16):
楼上说的应该是滚抛吧,这个要比抛丸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应该是滚抛吧,这个要比抛丸成本低

是的。一般都是采用滚筒式抛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