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6140的刀架定位不准,如何解决?

楼主(2011-11-12):
6140车床的刀架定位老不准确,有时差0.1,有时能差0.6~0.8。大批量小零件加工,如果每转一次刀架都要停车来量的话,照现在的工价,老本都会亏掉。求教各位机床达人,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棘手问题吗?
拆开看了,定位销和孔的间隙并不大,手感好像晃不动,但就是一转刀架就不准。

网友:
搞不懂版主,为什么关键问题老是被盖掉!

网友A:
LZ,先看一下托板怎么样,晃不晃,然后把刀架拆开清洗重装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先看一下托板怎么样,晃不晃,然后把刀架拆开清洗重装一下试试。

谢谢斑竹!
托板是有些晃,但不大,不转刀架的情况下只要车刀不出问题,车一天都是准的,误差最多0.05,就是一转刀架就不对了。拆下来洗过几回了,还是一样。崩溃啊!

网友(点评):
这个老问题,我现在车床也有这问题,嗨.....

网友:
拆开看有没零件坏了?或那个部位没锁紧?

网友:
这是我几个月前改的,由单定位改双定位,弹黄力稍加大一点,挺好0.05mm扁差以内,同时中心杆也要做紧才行。不知对你是否有用。

网友(2011-12-30):
可以把刀架拆下了,把刀架座加工一道在上磨床磨一下再装上。

网友:
把刀架重新配合一下,方法很简单平面磨,磨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