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使用图层?

楼主(2011-11-12):
solidworks2012如何使用图层,,应该怎么设置,,求高手指教,,,

网友A:
不用考虑图层,这个用处不大,按照SolidWorks的正常画图思路来,不要追求和Autocad一致,那种只会降低你的效率

网友:
solidworks侧重于造型设计,虽然可以转换成工程图,个人感觉它还是有侧重的部分,它的强项不是制作二维图吧,虽然不排除有这个功能

网友:
设置和使用方法和AutoCAD是一样的

网友B:
不用考虑图层,这个用处不大

网友C:
图层只是在工程图里面有。
如果你不明白自己分图层的目的,就不用搭理这个功能,如果有一定的简单需要,就可以研究研究。
我的图纸图层很简单,标注单独一个图层,设置为蓝色,这个是习惯;另外设计更改部分是另外一个图层,设置为红色,默认隐藏该图层,也只是个人习惯。
供参考。

网友:
以前知道有这个功能,基本没有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层只是在工程图里面有。
如果你不明白自己分图层的目的,就不用搭理这个功能,如果有一定的简单需要,就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考虑图层,这个用处不大

谢谢~~~!!!!!!!

网友D(2011-12-24):
但是SW工程图转化为CAD图纸最好是能分图层的,这样在没有SW工程图纸时,修改CAD图纸较方便一些!

网友:
10#的正解!!!!!@@@@@@

楼主(2012-02-04):
引用 网友D:
但是SW工程图转化为CAD图纸最好是能分图层的,这样在没有SW工程图纸时,修改CAD图纸较方便一些!

得嘞,,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图层,这个用处不大,按照SolidWorks的正常画图思路来,不要追求和Autocad一致,那种只会降低你的效 ...

明白了,,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层只是在工程图里面有。
如果你不明白自己分图层的目的,就不用搭理这个功能,如果有一定的简单需要,就 ...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SW工程图转化为CAD图纸最好是能分图层的,这样在没有SW工程图纸时,修改CAD图纸较方便一些!

要转到DWG格式分图层很简单,用映射文件即可

网友(2012-06-14):
谢谢!有时间一定试一试!

网友:
同意三楼

网友(2012-08-13):
我也學習了哦,謝謝!

网友(2012-09-13):
从来没用过图层

网友(2013-05-09):
基本不用图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