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了,怎么钻!

楼主(2011-11-12):
            有个产品,忘了工序,没钻孔就高频请问大家用什么钻头钻好??????????

网友:
说个实话,我没有明白你的意思,等高人解释吧

网友:
在高频退火吧,然后在转孔

网友:
用合金钻头先钻吧。··········

网友:
用合金钻头先试试吧

网友:
实在不可以了   就只好 多浪费点资源去退火咯

网友:
只能用硬质合金钻头,试试U钻也可以

网友A:
用硬质合金钻头试一下,实在不行用电脉冲。

网友:
厚度不厚的话直接用高速穿孔机打穿丝孔。然后再线切割好了

网友B:
直接放电好了,有条件的话,螺纹也用火花机摇出来

网友:
直接用高速穿孔机打穿丝孔,然后再线切割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放电好了,有条件的话,螺纹也用火花机摇出来

请教楼主   M8的螺纹能否摇出来  我不懂电火花   有几个活真空而处理之后才发现没攻丝

网友:
整体合金钻头    很好钻    硬度高的话建议用进口的    国产的不怎么样

网友:
用合金钻头先钻吧或者有电火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硬质合金钻头试一下,实在不行用电脉冲。

大侠能介绍下电脉冲吗?我听说过电打,不知和你说的是不是一种加工方法。谢谢

网友:
用火花机比较靠谱!.....      其他的都不怎么靠谱!高频了的东西不是一般的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侠能介绍下电脉冲吗?我听说过电打,不知和你说的是不是一种加工方法。谢谢

没错,也叫电火花,你说的电打也是这个意思,属于电加工。不知你的零件是什么材料,若是HRC小于60,可以用硬质合金钻头来钻。

网友:
Cr12 HRC58---62
电打只能做小孔。不知道能不能做大孔

网友:
弄出小孔然后线切割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   M8的螺纹能否摇出来  我不懂电火花   有几个活真空而处理之后才发现没攻丝

三轴伺服的火花机可以摇出来的,最典型的机器就是群基CR-6机型,去找个模具加工店,只要他们有三轴都带伺服的火花机,这个根本是小菜一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轴伺服的火花机可以摇出来的,最典型的机器就是群基CR-6机型,去找个模具加工店,只要他们有三轴都带伺 ...

学习了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先用砂轮把要钻孔的地方磨一下  高频的硬度层不会很厚 磨一下就能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