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这液压缸的型号

楼主(2011-11-12):
我现在设计一个可升降的工作台,工作过程类似于叉车,用脚踩阀门升到一定高度能保持,工作结束后拧动阀门可以缓慢下降。有没有这种液压缸或组件?抬升重量300KG左右,行程300左右。9 d' h' r  K1 O9 p  ?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好好学习!

网友:
你用两个千斤顶改造一下吧,原理很简单,可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总成哦

网友:
找一个液压缸公司,随便一个公司就可以做这个!!!

网友:
应该不太难,可以实现。

楼主:
主要我是没液压缸的样本!

网友:
可以使用单作用油缸,负载量和行程都没有问题,配合一个手动泵,不知道这样能否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2011-12-30):
随便找一家液压公司就能做

网友(2012-07-09):
恩派克的液压缸就可以啦   电动式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