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触媒的空速问题

楼主(2011-11-12):
请教关于触媒的空速问题:
空速的定义是什么?数据的大小如何测定?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怎么感觉像是空气能量传播里的一些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怎么感觉像是空气能量传播里的一些问题呢

是反映关于催化能力大小的一个常数,具体和什么因素有关系,现在我还不清楚,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查了些资料,大致如下:
空速:单位时间单位单位体积催化剂处理的气体的量(体积或质量)。
纠正一下,它不是常数,是可以调节的,与触媒、压力、温度都有关系。
其高低与反应物的量有关,硬件设施也有一定关系。
具体的建议去查看化工一类的书籍。

网友:
路过,学习了!
再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