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精度,请教

楼主(2011-11-12):
请问下啊,主轴的回转精度是把表座吸在主轴端面上,把百分表打在工作台端面上进行检验的吧。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
         测量主轴精度,有径跳,端跳两种。
1;径跳。磁力表座吸附在平面导轨上,百分表表触头与主轴外表面
    (有时是锥面)接触,转动主轴一周,测得。
2;端跳。是把百分表触头与主轴端面接触。

网友:
是的  楼上说的很专业。 一般跳动不要超过2um。超过了,这个产品就不怎么好。

网友(2012-03-10):
百分表?没搞错吧?我们都用德国马尔的高精度千分表,而且千分表怎么用还是有讲究的。测跳动也是有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