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铸件攻M16*2牙,请教

楼主(2011-11-12):
不锈钢铸件,攻M16*2螺纹,孔深21,牙深18.用什么丝锥和攻丝机?请各路高人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
M16这也太大了吧,我见过最大的丝锥是攻M14的牙,这么大的,材料还是不锈钢的就不好办了!

网友:
我也不太懂,学习一下!

网友:
铣牙刀加工。用丝锥加工困难。寿命短。

网友:
用智海牌不锈钢攻丝机,带涡轮减速机。

网友:
你这个底孔很特殊。留给丝锥倒锥的空间只有3mm,连E型(1.5-2P)切削刃的丝锥都下不去,如果设计不能够更改,攻丝的话只能用F型切削刃(1-1.5P),这种丝锥不好买不说,特别易磨损;不攻丝则选用螺纹铣刀,缺点是对设备要求高。不知楼主设计图纸能否更改,只要底孔22-23就可以使用E型丝锥。如果最后确定此底孔可以更改,建议楼主拿块板砖,扔那个做图纸设计的!

网友:
这个在钻孔要注意,孔钻到14.3mm大,攻丝加冷却液,做两次攻。

网友:
底孔钻到14.5mm,用挤压丝锥。。。。。。。。

网友:
干过5/8的孔  不锈钢的活  摇臂钻就行  OSG的丝锥效果还不错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没搞过不锈钢攻牙的,还得多多学习啊

网友:
在加工中心用螺纹铣刀。。。。。。

网友:
那我M18的不搞死人啊,
还不锈铁的啊

网友:
这个不好整哦,你看用挤压丝锥攻两次行不行

网友:
    我搞过当时是M20X1.5:全靠手工磨,1、先是将普通丝锥的切削部分加长,2、再磨一个将切削部分缩短。先用第一个攻,再用标准的攻,再用磨的第二种丝锥攻。如此三攻大功可完成,在攻丝丝过程中润滑一定要到位。这适用于小批量手工攻丝,不知是否适合楼主。

网友:
我在攻M18*1.5的。就用上工的丝攻,一定要真品的丝攻。攻丝机要用齿轮减速的攻丝机。我是用杭州产的,价格在1万左右。产品还要螺纹规测试的。

网友:
个人觉得有一定难度,铸造不锈钢车过,挺硬的。

网友:
我就知道不锈钢特别硬,但是不知道楼主的问题为什么加工那么难,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还可以啊,我的M18的粗牙都攻出来了
还可以

网友(2011-12-22):
材质硬度是多少?  攻M16的一般用英国马头牌气动攻丝机应该没问题  如果材质太硬的话就考虑液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