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瑞远数控机床,辅助刀架怎么对刀?另外304不锈钢用哪种刀具最耐用?求助!!!

楼主(2011-11-12):
1、我是浙江瑞远6140数控机床,因工件复杂,需要5把刀具,可我是4工位 这种机床本身有加了个辅助刀架, 可我现在不知道辅助刀架怎么对刀? 怎程?
2、现在加工304不锈钢工件,我用的是韩国的9030刀具,转速1330,走刀没转0、2,可是刀具很快磨损掉了。工件直径10毫米,长度7、5毫米,请问转速跟走刀应该多少,刀具哪种比较耐用?

网友:
佛山钜众不锈钢有限公司
主营不锈钢不锈铁,卷板,平板分条

304通用型不锈钢,用于热水器,汽车配件,厨具,食品工业,建材,医疗器

201/202用于冲压件,制管,厨具,汽车排尾气,等等、、、、

316L用于有害气体腐蚀因素多的环境,钟表带,防腐蚀性能好的特点,

410用于餐具,刀叉,烧烤炉,合页,螺栓,螺母等、、、

409用于汽车排尾气,热交换器,电子零件,冲压件,烧烤炉,加工性能好,

430用于装饰材料,耐热器具,灶台,西式厨具,家电产品,2类餐具,

436L于洗衣机,汽车排气管,电子产品,3层底的锅,厨房及家电电器,

439用于电梯装饰材料,家电,耐热机械,汽车排气系列零部件,CLAD等

420J1/J2硬度高的特点,用于透平叶片,刀具,刀刃,管嘴,阀门,板尺,

441耐高温的特点,用于汽车排气系统的排气歧,前管,热交换机,电子零部件,

443抗腐蚀性能和304同样优异,用于餐具,抽油烟机,烧烤炉,门窗配件,建筑五金,

444耐腐蚀性比得上316的优异钢种,用于热水器,蓄水罐,太阳能热水器集热板

订货指南:只有根据使用条件,设计条件和加工条件等来选择不锈钢钢板的最佳钢种,才能发挥其特点,

了解更多材料及价格请拨电话:18924575321陈秋玮      传真:0757-82323420

佛山市澜石(国际)金属交易中心15座首层13-14号       QQ:852878073

诚信为本,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