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简单的宏程序模拟G90外圆切削循环过程

楼主(2011-11-12):
发个简单的宏程序模拟G90外圆切削循环过程
O0014
G97
G99
T0101 M03 S1000
#101=100.00              //毛坯大小
#102=37.00              //径向尺寸的最终值
#103=-100.00           //轴向尺寸的最终值
#104=3.00               //被吃刀量
#105=1.00              //轴向的退刀位置
G00 X#101 Z#105   //快速定位
WHILE[#104NE0]DO1   //当被吃刀量等于0时退出循环
G00 X#101                  //快速定位到X
G01 Z#103 F4.00        //切削到轴向尺寸
G00 U1.0 Z#105         //退刀
#106=#101-#102     //计算里离径向尺寸还差多少
IF[#106<#104]THEN #104=#106   //如果差值少于被吃刀量,则将被吃刀量修改成最终的差值
#101=#101-#104          //计算下一刀X的位置
END1
G00 X100 Z100            //退刀
M30                           //程序结束并返回程序开头

注:本程序在FANUC Series Oi MATE-MD上已经亲自验证通过
GSK980TDa上要简单的修改下;将里面的[]修改成()
例如:
FANUC Series Oi MATE-MD                                             GSK980TDa/GSK980TDb
WHILE[#104NE0]DO1                                                      WHILE(104NE0)D01
IF[#106<#104]THEN #104=#106                                   IF(#106<#104)THEN #104=#106

由于FANUC Series Oi MATE-MD的默认参数在编辑状态下不能正常的输入"[]"默认输出的是"()",会导致运行是报警,报警信息是
"序号:序号S0114宏程序表达式非法,这是由于3204参数没有修改的问题,修改3204参数后就能正常的输出"[]"啦,从左到右将最右边的"1"修改成"0"即可。

附几张调节FANUC Series Oi MATE-MD怎样修改参数的图
1:先将参数写保护的参数修改,在刀补菜单下调出如下画面
要在MDI模式下才能修改,将写参数中"0”,修改成"1"

2:修改3204参数,修改后如图

3240参数默认的值是0 0 0 0 0 0 0 1  修改成 0 0 0 0 0 0 0 1
修改完这个参数后就可以输出"[]"

附两张机床程序截图

网友A:
楼主做成子程序,再做成G代码…可以和G90一样格式使用,路线不同!建议子程序用局部变量,可以调用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成子程序,再做成G代码…可以和G90一样格式使用,路线不同!建议子程序用局部变量,可以调用赋值

实际中并不要用到这样的功能,只是写一个简单的宏程序。让其他人能够了解下。

还有发那科系统的参数修改

网友B:
td的fanuc啊,,,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的fanuc啊,,,我喜欢

哈哈,还不错沈阳机床厂HTC2050的数控车床,听说也要几十万吧

网友A:
我做过几个子程序,有机会发上来…有一个正反刀车宽槽、打中心孔(可选模式)、还有个记录每把刀的加工数量,超过指定值会停止加工并报警…适合批量加工!宏就是很有趣,钻研中…可以拓展功能,数控系统就像XP系统,宏就是留给我们平台可以拓展机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几个子程序,有机会发上来…有一个正反刀车宽槽、打中心孔(可选模式)、还有个记录每把刀的加工数量 ...

呵呵,有机会一定要多交流交流。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966&mobile=yes刚发的贴,刀具计数器,可报警,可以看看

网友C:
楼主 什么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什么车床?。。。。。。。。

系统:FANUC Series Oi MATE-MD
沈阳机床厂:HTC2050

网友D:
我对宏还是空白.
 想找师傅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对宏还是空白.
想找师傅 学习

自己可以慢慢的整,很容易就学会啦

网友E:
“由于FANUC Series Oi MATE-MD的默认参数在编辑状态下不能正常的输入"[]"默认输出的是"()",会导致运行是报警,”
不会吧,我用过的机床都能直接输入[]符号,难道还要修改3204参数吗?不知你们的机床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和()到底哪个是默认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FANUC Series Oi MATE-MD的默认参数在编辑状态下不能正常的输入"[]"默认输出的是"()",会导致运行是报 ...

看厂家具体的设定,我的机床默认的是(),这样编辑状态下可以给程序增加注释

网友:
3204参数默认的值是0 0 0 0 0 0 0 1  修改成 0 0 0 0 0 0 0 0才能输入[]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厂家具体的设定,我的机床默认的是(),这样编辑状态下可以给程序增加注释

其实我也想加注释,但写不上中文呀,所以一般不用,即使用电脑上传中文也会有乱码。(英文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也想加注释,但写不上中文呀,所以一般不用,即使用电脑上传中文也会有乱码。(英文不会啊)

除非你在电脑上加的中文,机床上是加不上的,如果你加工的零件是轴承座,这道工序加工的最大外圆是184注释就可以写成
ZCZ-184

网友E:
要去参加比赛,所以关注一下默认参数,否则卡壳就不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去参加比赛,所以关注一下默认参数,否则卡壳就不好办了。

实际加工中碰到要改参数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不知道还有万能的  度娘 和 谷歌

网友(2012-03-03):
很有创意.--------------------可以参考

网友:
那个G代码用的多一点   宏程序  感觉好复杂啊

网友:
系统:FANUC Series Oi MATE-MD
沈阳机床厂:HTC2050

网友:
谢谢楼主!  学习中.派上用场.

网友(2012-04-27):
朋友,什么时候教教我啊,宏程序   加我QQ100630929

网友(2014-01-27):
楼主讲的很好,对于新手来说容易接受,我正在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2016-05-09):
好复杂啊  看不懂

网友:
哪个愿意收徒弟不,只会常规编程

网友:
自学也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2016-06-28):
发散一下思维,但在车床上不太实用

网友:
不错。就是有点太太麻烦了!

网友:
在数控车做了十几年了  不用宏  不知道宏有什么好  只在加工中心偶尔用个简单的  去去平面切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