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怎么做?

楼主(2011-11-12):
一般蜗轮外圆都有一个弧形的成型面,这个成型面是怎么做的?在哪道工序做的。

网友:
蜗轮外径的圆弧是车出来的

网友:
车--滚(一般蜗轮外圆都有一个弧形的成型面,这个成型面是怎么做的?在哪道工序做的。)

网友:
多轴加工中心,工作台和刀具都转。

网友:
车,而后蜗轮滚刀。也可以单刀飞。看你有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