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设备的刀杆昂贵在那些方面?

楼主(2011-11-12):
数控设备的刀杆昂贵在那些方面?望行家指教。

网友:
首先材料好,热处理以后性能稳定,长期变形小,再就是加工精度高,

网友:
还有就是物以稀为贵,里面有别人的知识和智慧。旋风铣钻孔的刀杆,10+W一个刀杆,加工速度那叫一个快。还有带弹出结构的镗刀杆,可以把镗刀伸进去后再弹出刀片镗孔,改善镗刀杆刚度,小东西,但也要十几二十万

楼主:
谢谢!学习了,终于明白刀杆的价值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