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400镀锌后出现黑点,急!

楼主(2011-11-12):
球墨铸铁400镀锌以后,上了烘箱,几天后由于铸铁里有砂眼和气孔,里面的水分,铸铁表面会出现黑点甚至溃烂点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那就是工件里的油污和一些其他杂质溢出与空气接触产生了腐蚀,说明你之前处理的不是很彻底!镀锌层的空隙率比较高。不知道你具体的使用工况是什么?建议采用热喷涂的技术对其球墨铸铁表面进行防护!热喷涂技术----超音速喷涂具备结合强度高(不易起皮)、涂层致密性好等特点,根据不同的使用工况可制备出不同性能的涂层来满足工件的表面性能!

网友(2023-01-03):
建议先清理加热再喷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