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机设计,期待各位高见

楼主(2011-11-12):
各位大侠, 我现在要做一台钻床,钻上边这个外壳(壁厚3mm)的3个圆周均布的φ2.8mm的孔。
要求三个孔同时钻, 以提高效率。外壳材料铝合金。
     在下是想用伺服电机驱动丝杠和滑轨来进退夹持钻头的电主轴, 电主轴转速5000r/min左右。  请问如何选择丝杠和伺服电机?期待各位高见。

网友:
没做过这样的设计,请高人出来指点吧

网友A:
这样的机械完全可以做纯机械机构的,降低成本的同时,少了很多后续的维修。只是个人意见。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完全可以用纯机械的结构,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三个孔同时钻,怎样做纯机械结构,大侠给个方案学习下!

网友(点评):
支持, 现在要求三个孔同时钻,设计专用机床。

网友(点评):
现在哪里有纯机械的东东了,即使不用PLC什么的,也会用个气缸来夹紧吧

网友(点评):
为钻三个孔,设计一台专用机床,成本划算吗.

网友(点评):
要做专机来加工的产品,我想一定是考虑了成本和效率问题,不可能为几十千把件产品而开发吧? 而且这样的机构并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机械完全可以做纯机械机构的,降低成本的同时,少了很多后续的维修。只是个人意见。

你说的纯机械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同三爪卡盘?

网友:
可以用b轴来选择,夹具可放在侧面,

网友:
三个孔同时加工,为何不用模具呢?

网友B:
这样的结构,根本用不到伺服,用伺服太浪费了。直接买三座现成的钻孔攻牙头+标准的T型油压单轴滑轨,中间用一个液压快速夹头就搞定了,都是标准件可以选 ,只用加工个底座安装固定即可。都是拼积木

网友B:
电主轴也用不到,钻孔也不需要那么高的转速,普通电机就OK了,标准的钻铣头有个3500到4000转完全能满足要求,这里最重要的是孔的精度要求和润滑冷却,钻铝料钻头很容易粘屑

网友(2012-03-27):
我觉得这个驱动应该是放在其中一个钻头上会比较合理,而不是在中间那个大的主轴,这样的话,中间就可以做个圆盘式的,尽量减小质量,只起到保证三轴同步的作用。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我感觉可行啊 他的生产节拍有必要用三个同时钻吗
同问,怎么驱动?
你的结构原理说的通,但实现起来有问题,1、超大动力,2、钻头连接问题,3、整个成本不会低......
怎么驱动呀?
真棒。有时间指点我一下吗?

网友C(2011-11-13):
确实机械机构好点啊

网友:
用圆周的三个动力头一起加工速度快

网友:
可以不可以采用多轴器来直接做

网友:
进来学习   高手云集啊

网友:
谢了,对我正好有用,学习了啊

网友:
如果你的孔是均布的话,可以借用我们厂的设备改造一下,只不过我们是两边钻孔的,你可以稍微改造一下,三个方向同时进给,中间加一个工装,加工速度应该在3~10秒/件左右吧,只不过不知道你想的装夹工件是人工还是机械,我们厂是机械的,呵呵!还有你的工件尺寸不同的话可以加工几种规格的工装,再啰嗦一句,你的量大的话采用这种方式感觉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
最有效率的我想应该是做一个冲压模具。三个孔一次冲出。

网友:
如果没有精度太高的要求的话,完全可以用冲压的方式 ,这样的话,效率高,成本低,是最好的方式 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模具直接冲?

网友:
用液压也可以,液压缸加主轴头。

网友:
这个值得讨论   我也在做一台钻孔专机  呵呵

网友:
高手很多啊 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值得学习,好主意

网友:
路过~
同样求解!

网友:
普通的钻孔不需要这么高的配置.
钻小孔直接用3个钻孔动力头,气动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觉得没有必要用伺服电机,用机械结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构很好,经济实惠!!!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呀!呵呵!

网友:
路过一下
十个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机械机构好点啊

气动马达就可以,都好搞

网友:
形状比较简单,可以自动上料

网友: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楼上的朋友好见识,学习学习!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量有多大,
如果做所说的设备就属于专机了
其实弄数控也是没问题的
速度也蛮快的
那样机械使用柔性好点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参考自行车车架焊接前的加工方法,那个是管材钻斜孔的,钻这个应该会更简单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哥们,你好!我是舒能(苏州)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是专业生产动力头的,如果你要坐钻孔专机可以联 ...

动力头是什么驱动的?电机加液压?  我们想都用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动力头是什么驱动的?电机加液压?  我们想都用电机的

有多种形式的,有气动的、液压的、滑台进给的,还有伺服电机的,能否留个联系方式,给你寄份资料

网友:
LZ对不起....帮不上忙

网友:
确实机械机构好点,整体来个均匀的,连续的驱动力就棒了

网友(2012-03-26):
此件最快又省的办法就是3个孔一起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主轴也用不到,钻孔也不需要那么高的转速,普通电机就OK了,标准的钻铣头有个3500到4000转完全能满足要求 ...

呵呵。。。。。。。高人啊,真正的前辈级的人物啊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专业生产深孔钻的,最大钻孔深度可达2m

网友:
这台专用机床我大概粗估算了下,加工单件节拍为12秒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结构,根本用不到伺服,用伺服太浪费了。直接买三座现成的钻孔攻牙头+标准的T型油压单轴滑轨,中间用 ...

超群大侠,钻孔攻牙头选型手册和气动夹头手册能发给我吗,wawbmwj@126.com

网友:
普通钻床+自制气动分度+自动送料加紧,整合一下W把块钱

网友:
好像不麻烦的,就看你的量有多大了,大量的话改装一个卧式滑台机床就可以了,三台动力头+底座+气缸推动的夹紧装置+限位的装置估计可以用了,拼起来就好了,嘿嘿。

网友(2025-01-08):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