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素笔的尖是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2011-11-12):
碳素笔的尖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就是圆珠笔吧,据说笔尖是科技部的重大科研项目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圆珠笔吧,据说笔尖是科技部的重大科研项目之一。

嗯 就是那种  精度要求不高吧,但是这么小的孔和小铁珠怎么弄好的?

网友B:
那个小钢珠是咋做出来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小钢珠是咋做出来滴?

应该很好弄,精度也不高……

网友(点评):
精度不高? 0.4的 你能做批量到的精度能到多少?

网友C:
钢笔是焊接的,然后锯开,压制……
圆珠笔的圆球是压进去的,钢珠上面还有沟槽或是凹坑。

网友(点评):
还是老大历害,我来骗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笔是焊接的,然后锯开,压制……
圆珠笔的圆球是压进去的,钢珠上面还有沟槽或是凹坑。

那那个小珠子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点评):
是说钢笔的 还是说圆珠笔的?

网友:
好像是上下两块板对研出来的

网友D:
资料:
1.根据滚珠尺寸所需的硬化性能,选用轴承钢GCr6、GCr9、GCr15、GCr15SiMn等盘条,经球化退火得到球状渗碳体的珠光体显微组织。
2.在自动镦坯机上,盘条按根据球坯体积计算出的长度自动送料、夹紧、切断、冷镦,成为分模线上略带余料环和两极处带有脐疤的球坯。
3.粗磨。立轴粗磨机上装有与磨盘相似的上、下锉盘,锉盘工作表面“发齿”,制成像锉刀一样的锉纹并淬火到高硬度,上、下盘逆向快速旋转,用外挡圈限制球坯外溢。布满在两锉盘之间的球坯被锉盘推碾而公转,并在垂直面内自传,同时又因相互碰撞而在水平面内自转。这样,不规则的运动和锉磨,经多次分选和重磨,使球坯逐渐先后制成为粗磨球。(无可奈何,噪声震耳欲聋!)
4.精磨。上锉盘改为光平面盘;下锉盘改为平面上开有阿基米德螺旋线槽的精磨盘。螺旋槽断面为小半圆形,半径与球半径有关但不等,槽内为光滑表面,粗球由中心喂入,转到曲线末端再反馈入中心,在螺旋槽内加研磨砂反复研磨,陆续分选。
卧轴精磨机用同心环槽精磨盘,两盘都有沟槽,其中一个盘开有一条足够宽的径向缺口,滚珠到此掉入缺口,然后随机进入另一环形槽内继续精磨。
5.入螺旋推进淬火炉自动热处理。要求高韧性的用低碳优质合金钢渗碳淬火。
6.精研。与4相似,但精度更高。
7.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资料:
1.根据滚珠尺寸所需的硬化性能,选用轴承钢GCr6、GCr9、GCr15、GCr15SiMn等盘条,经球化退火得到球 ...

难为大侠了……  很详细 呵呵

网友:
长见识了,那个小钢珠是咋做出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