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钻特大孔

楼主(2011-11-12):
大加工量的活啊!内孔从60的锻造孔加工到190
长一米,外径350,加工量到还不大。内径只有五十几,且相当不圆啊。
现在是先用75钻头钻一半在慢慢车,然后又调头搞另一面。
孔没要求,只是粗加工,别人还要拿去精处理了在精加工的。
现在就是太慢了啊!有什么办法可以快些啊?听别人说可以自制一种钻头?
没看到过啊,论坛也没有这方面的帖子。
肯请哪位高手能指点几招啊?
欢迎欢迎啦!

网友:
量不大的话弄起来就不合适,如果量比较大,可以做一个刀排,很简单的一个刀排。 你要从60加工到190,也就是单边加工余量有65.余量很大,一刀是不可能,你得做两个刀排上面用的导向套,也就是分两次加工!具体怎么弄你可以加我QQ 412636151 我告诉你具体怎么做!
向你现在那么一刀一刀的镗孔,太慢了,你那样走四刀,我这种方法已经加工好了!

网友(点评):
俺们这里就是这么加工的

楼主:
是啊,加工量还是大。几十根啊。

网友:
加工长度是多少? 全长?

楼主:
1.1米
只有两头加工。分头搞

楼主:
大家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淡了好多啊。

网友:
我们经常是用锻圆做这种活,长度1.5m~2m之间吧,不过我们都是靠外委加工的,人家加工速度还可以!听说是自制的加工钻头,我也没有亲见,只知道个大概,1.有人说用刀杆夹白钢刀两头吃屑,不过这种得有导向部分。2。也有的说用自制刀杆安装多排刀头分阶梯进刀。

网友:
08年到江阴界达钢管厂。看见他们把圆钢棒料。做出无缝钢管。除了加热穿孔。其余全部都是冷加工。即挤压拉伸。

网友:
不懂  请各位大侠出谋划策 学习中 嘿嘿

网友:
学习  学习   我也想知道怎么弄才快些?

楼主:
呵呵,看来这个加工特点大家都很好奇啊!
希望大家都发表意见啊,
我听他们说一次可以进100mm太恐怖了啊,我想也应该是阶梯型的刀,不可能一刀吃那么深吧!钻头吃多了还受不了呢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出出招啊!
大家期待了.........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加工的2.3米得,孔径300,就是用的白钢刀两面吃刀,一刀100mm,当然自己还弄了个冷却循环装置。

网友(点评):
见过乡下的土镗床吗?玩粗加工的,镗轴两端支撑,皮带传动,镗刀在镗杆上螺旋分布,依次递进,一次就可以加工你的东西,他们也是给大厂做粗加工,你也可以做这么一个,

网友:
刀排可以嘛 很是怀疑啊  1M长 两头车 就是一头500  500的刀杆能抗的住嘛 估计太长了 除非用180以上车床 直径80+的刀杆

楼主:
我的车床就是6180的啊,做个刀排应该可以。
不知道大家都怎么搞的啊?书上介绍得很模糊

网友(点评):
我也好奇 钻孔直径到75 然后开始车 ,你的刀杆直径做到多少 ,切深单边能达到多少,能车500深 还不振刀??

网友:
数量有多少,加工费很便宜的

楼主:
几十根一年
加工费到还可以 ,铁削多就划算啊

楼主:
关键是要提高效率啊 ,车太慢了
能一次钻最好

网友:
做一个扁钻就可以了,搞成阶梯式就OK

楼主:
怎么搞啊?
以前搞了个,一下轧刀了,吓一跳。刀杆直接弯了,刀也断了。

网友:
没有弄过,路过学习了

网友A:
这个好弄啊   向这么大的加工余量好做      自制一个简单的套料钻就搞定了 而且速度快成本低一钻就搞定

网友:
用BTA深孔镗床做做看。。。

楼主:
我没镗床啊,只有车床加工
也只有车床加工效率高。现在就是钻孔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弄啊   向这么大的加工余量好做      自制一个简单的套料钻就搞定了 而且速度快成本低一钻就搞定

做这种钻要不要导向套啊?如果单边切削应该要导向套才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这种钻要不要导向套啊?如果单边切削应该要导向套才行吧?

向你这么短的活用中心架当导向就行。就看你的床子够不够长了。用套料钻是最好的办法了  你用钻打的话 ,钻尖没有中心不好打  容易坏。

网友(点评):
套料钻弄1米1长可行吗 没见过

网友(点评):
可以啊 我做过更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   请各位大侠出谋划策 学习中 嘿嘿

大家相互学习下也好啊
共同进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你这么短的活用中心架当导向就行。就看你的床子够不够长了。用套料钻是最好的办法了  你用钻打的话 ,钻 ...

中心架都在前面支撑工件了啊!
套料钻是单边切削还是双边啊,单边想象还是不行吧?

楼主:
哪位大侠搞个草图看看也行啊
凭想象搞,不行也费劲啊

网友:
期待高手,来个草图!@_@

楼主:
期待高人啊
在线等候了

网友:
two ways: trepanning and HTS drilling with guiding pads

网友:
来个草图!

网友:
尺寸严不严   可以做个双面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心架都在前面支撑工件了啊!
套料钻是单边切削还是双边啊,单边想象还是不行吧?

套料钻是4把刀或更多的    那要看钻的大小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什么单边双边的      是所有的刀同时的工作

网友(点评):
套料钻说简单点就是个铣刀? 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套料钻是4把刀或更多的    那要看钻的大小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什么单边双边的      是所有的刀同时的工 ...

这个套料钻我也没玩过,大侠能否发个图来我们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套料钻我也没玩过,大侠能否发个图来我们看看?

套料钻是机加工行业里的秘密   。图纸我没有,要想学习自己查资料吧  。

网友:
大家好 我是来学习的 感谢机械社区  我想 液压缸桶用的浮动镗刀 应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那个是精加工用的
这里派不上用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料钻是4把刀或更多的    那要看钻的大小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什么单边双边的      是所有的刀同时的工 ...

你们说的是把中心的铁套下来啊
这样当然不需要导向套了,这和地质队的钻头差不多,把石头套个圆柱出来。
我在想这个怎么排削啊?不把刀卡难?有机夹刀片的,但不知好用不

网友(点评):
地质队的钻头!!!是搞建筑的在墙上打一个圆柱出来? 看到最后终于理解到了什么是套料钻,刀杆是一个圆筒?圆筒吃削的前面装一排刀? 是这样吗?

楼主:
材料套下来也没用,中间实心的还可以留着以后做其它的,这个中间不规则没用
搞个扁钻直接钻了就行了
哪位出个扁钻的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套下来也没用,中间实心的还可以留着以后做其它的,这个中间不规则没用
搞个扁钻直接钻了就行了
哪位 ...

就是中间是空心的才用套料钻啊    用扁钻不好加工    钻尖没中心不好导向

楼主:
套料钻,铁削好排啊?那么深啊!
怕是容易难刀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料钻,铁削好排啊?那么深啊!
怕是容易难刀头啊

套料钻排出的削是碎削。  到头有焊接的  和机加的    焊接的不好修磨。一米多深还叫深啊

网友(点评):
刀刃一般在多宽呢?需要磨车刀那种排削槽吗? 表示没见过 希望解答

网友(点评):
一般是在20--30MM之间。是要磨的,排削的好坏就看刀的角度了。

楼主:
谁用过?都用的哪个厂的啊?买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用过?都用的哪个厂的啊?买个试试看

你还是自己做吧,买的话太贵了尺寸还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