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强度等级和螺栓材料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1-11-12):
从机械手册上查询45钢的抗拉强度为600MPa,屈服强度为355MPa。
而8.8级的螺栓可以用45钢制造,然后热处理。
可是8.8级螺栓的抗拉强度是800MPa,这看起来就有点矛盾,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了一下,45钢经热处理抗拉强度到800MPa不是很难,但屈服强度到800X0.8=640MPa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好像能到550左右

而标准中8.8级以上螺栓中的屈服强度不是西格玛s,而是西格玛0.2,可能45钢的西格玛0.2能到640

不确定,等答案...

网友:
抗拉强度为600MPa,屈服强度为355MPa
这个是45#600度回火得到的,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说的,回火温度应该在425以上,而且要求螺栓直径较小,否则使用合金钢。
要求硬度在22~32HRC(没有记错的话),抗拉和屈服应该都没有问题~~~ 可以找个对照表看看~

网友:
GB-T1172-1999 看看~~~

楼主:
以我的理解:螺栓是标准件,8.8级的螺栓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最低值是800Mpa和640Mpa,因此,在热处理后,不应该说是能够达到,也就是说不是某个别的能够达到,而是工艺上能够保证每一个或者99%以上的螺栓都能达到。因此,还是请知道的高手能将清楚些,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点评):
同意三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