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在紫菜片上喷麦芽糖

楼主(2011-11-13):
大家好,我现在有台机器,需要在紫菜片上喷一层薄薄的麦芽糖,麦芽糖很粘,基本是没有流动性,求教各位大侠,可以用什么形式喷呢?

网友A:
高压、细孔,会让它呈雾状。

网友(点评):
又不是水怎么喷得动,需要多高压力?

网友:
把麦芽糖打碎,用喷粉的形式可能可以。不妨一试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妨一试,但是喷完之后需要一定温度加热让麦芽糖粘附在紫菜上,不然运输过程中两者会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细孔,会让它呈雾状。

谢谢大侠,我补充一下,我打算把麦芽糖先加热,让其有点流动性,但是还是很粘,会拉丝,这样可以喷成雾状吗?

网友(点评):
为啥要喷买呀糖?定型吗?现在是怎么做的,人工刷? 如是刷可以不用喷,还是用刷的办法。 另外上面大侠有说把糖做成细粉,喷后加热也是方法哦

网友(点评):
撒粉然后加热溶解粘住,可是加热对紫菜有影响吗?。

楼主:
紫菜片很轻,刷的话会被粘起来,因为整片都要刷,没有地方压紧

网友:
解决这个问题的两个思路:1是从工艺的角度,改变糖液的成份配比,加入葡萄糖等其它成份,增加其流动性。再使用普通的加压+喷嘴的方法,效果如同雪米饼。现在有专用的喷糖机成品。2是设计专机。如高速离心喷枪。静电喷漆有这种的。不妨借鉴。

网友:
楼上大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紫菜干燥前就喷洒糖粉,然后烤制,是不是更方便点?

网友:
高压、高温,应该可以吧!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2-01-31):
喷糖水。。。。。。。。。。。。字数.exe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点评):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