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控制电流大小

楼主(2011-11-13):
在电路中需要调节电流的大小,有没有哪种电子式可调电位器可以通过PLC来调节它的电阻从而调整电流?请大侠帮忙,本人对电子产品不是太了解

网友A:
用DA模块输出4-20mA(0-10V)的信号控制固态调压器。

网友B:
所谓的DA模块,也就是模拟量模块,价格贵得吓人,楼主是否接受得了

还不如用个步进电机与电位器连接,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角度,来调节电位器的电阻

纯属瞎说一通,不太合适的方法

网友:
虽然不太懂,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DA模块,也就是模拟量模块,价格贵得吓人,楼主是否接受得了

还不如用个步进电机与电位器连接,用 ...

 这也行搭!来赛!

网友(2012-01-10):
上网找一下就知道

网友(2012-03-31):
这也行搭!来赛!这也行搭!来赛!这也行搭!来赛!

网友(2014-04-11):
引用 网友A:
用DA模块输出4-20mA(0-10V)的信号控制固态调压器。

大哥,我看您这个回答不错,能告诉我您的扣企鹅么,我想请教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