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proe数控车削加工-求助

楼主(2011-11-13):
模型和实物 粗加工单边留5mm,导叶两端面留5mm余量。
数控车不大会弄,昨天搞了一天,感觉也只能停留在玩玩的阶段。
我看车间的师傅是在卧车上先按上图左端固定右端中心孔顶住,粗拉长轴毛胚,再车导叶右端面,再从左到右车到尺寸

网友:
我编过   但是出来的程序从没实战过
PROE编程中很少用的
所以 等做高人

网友A:
PROE 的NC必须得自已会搞后置,入门太难,所以很少有人用,不过用的人一般都是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E 的NC必须得自已会搞后置,入门太难,所以很少有人用,不过用的人一般都是高手了

原来要自己把后置搞了才行啊

网友B(2012-04-03):
中间那块扁的也用车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块扁的也用车出来??

用铣床铣叶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