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冷水辊吗?

楼主(2011-11-13):
有哪位同志有冷水辊的图纸,看看?要求辊转动,水路如何走?
刚接到任务,谢谢!

网友:
旋转接头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自己做就是了。
再买一个旋转接头(自己做一个也可以)。
注意轴头和旋转接头连接方式。

楼主:
谢谢!。旋转接头有标准吗?

网友:
无锡腾旋,生产转接头。我司用这个牌子已多年。可以参考。

网友:
辊内部做成螺旋导流,如果辊径大的话,可以镶个内套,在内套和棍子夹层中做螺旋导流

网友(2011-12-20):
这个怎么样,直径600左右

网友(点评):
呵呵,不错的吗,蒸汽烘干设备也做吧。

网友:
不回看学习中,呵呵........

网友(2015-05-24):
如7楼所示,我们之前加工了一个冷却辊,右边进水右边出水,出水采用虹吸管。

网友:
赚点积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