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钣金如何折弯?

楼主(2011-11-13):
材料为1.2MM厚304,长度1200MM

网友:
折起来 没有美观性了 貌似

网友A:
开口只有8MM,V型折弯是不用考虑了,包括斜滑块都是不够避位了。可行的方法是,折弯冲头加长,并悬臂,另一端可用机械式铰链辅助支撑,在成型后,打开铰链,取出产品。如果要提高效率,可以用油缸驱动铰链打开/闭合,并用油缸或气缸自动把产品推出。

网友B:
说句跑偏的话:设计员不懂钣金,真没招!

网友:
如果用量较大,可做成型机滚压成型,效率很高。外形也很漂亮。

游客

网友(点评):
焊接是没办法了。不美观。

网友(2012-05-30):
非常好,产品与工艺的设计没有确定的方法,其应用存孚心!
非常好,产品与工艺的设计没有确定的方法,其应用存孚心!

网友(2011-11-14):
l我是专业开折弯机模具的,详细的我们电话联系,我电话13865559131QQ282157142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司最后的解决方法是非标定制30*45*1.2T的矩形管,8MM的槽激光切割加工,谢谢大家了

网友: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学习了.

网友:
正常直刀折吗。。也不会太变形

网友:
激光切割后不变形吗?

网友(2012-03-30):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学习了

网友:
如果量大,要求工艺性能高的话,建议用普通冲床开一个成形模具,

网友:
还折什么啊。。买个型材铣槽口吧!

网友:
定制矩形管材切割确实是个好方法啊,又学到了

网友:
学习了,作为设计员不懂钣金的加工真是头疼,图都不知道怎么画,很多时候虽然画出来的能展开,但是加工不现实。

网友:
量大,可直接拉制出来。或 有没有方管,激光切割出来

网友:
定制矩形管材,在切割,确实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口只有8MM,V型折弯是不用考虑了,包括斜滑块都是不够避位了。可行的方法是,折弯冲头加长,并悬臂,另一 ...

普通的折弯模具是做不了,大侠想法很有意思,能否发张简图说明一下。

游客

网友:
还有一种折弯方式,可以用钢带滚压出方形管,然后切断也可以用。这种机器不贵。

网友(2012-05-03):
对啦,方通是先折弯,再对焊的,采用切割是对的、

网友:
量大定轮子滚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司最后的解决方法是非标定制30*45*1.2T的矩形管,8MM的槽激光切割加工,谢谢大家了

这个方法最实在!

网友:
开口太小了,不好折弯!可以采用水刀切割变形小

网友(2012-06-19):
发觉类似的还是方管用激光切割更多啊。

网友(2012-09-15):
还是方管切割方便,学习了

网友:
这簿的钣材,切割了之后变形吗?

网友(2012-11-09):
此结构折压,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只要开口对侧两个角折出45度左右角即可,需要调直处理

网友:
亲。买根尺寸一样的长方形矩形材。用激光割除不需要部分,那不是刚刚的吗?还省掉了下料,折弯啥的

网友:
v型槽照样可以折

网友:
说设计员不懂钣金的那几个才是真的不懂装懂

网友:
此件最好分开折弯,然后焊接,26那到弯,单独折,也不会影响美观的

网友(2013-10-24):
普通v槽照样折,确实很多人不懂装懂。

网友:
90%的钣金加工厂都可以加工,而且属于很简单的折弯。

网友:
直接下根方管,中间掏空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句跑偏的话:设计员不懂钣金,真没招!

赞同。

网友(2017-11-30):
定制型材成本有点高,要考虑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