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实现水平移动和垂直下压?

楼主(2011-11-13):
一个电机实现水平移动和垂直下压???求高手呀

网友:
貌似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就好像起重机驱动提升和运行是两套系统

网友:
你是同时移动下压还是先移动后下压?还有下压的装置跟不跟随移动?

网友:
能实现这样功能的机构有很多  如果是并联的话 加个滑块斜锲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一个两输出轴的减速机,你想怎么变换都可以

网友:
很简单,电机轴连接梯形螺纹杆螺纹母套固定在蜗轮蜗杆波箱壳上,波箱输出方向也制成螺纹螺杆传动,上下左右两两同时运动

网友(2011-12-25):
这样的 机构很多呀!滑块的 最 符合下压的 条件